楼主(2013-05-08):
如题,最好能给张图片,求教

网友A:
导线和母线穿过墙壁时,需要在墙孔上加装一块钢板(或电胶板等),板上固定绝缘套管,该板称为穿通板。 穿通板的主要作用是墙体和电源线之间的绝缘体,防止墙体潮湿时导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