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咸工一个问题,望解答!!!!!!!!!!!!!!!!!!!!!!!!!!!!!!!!

楼主(2013-05-08):
在您写的《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晶闸管的故障这一节中的故障实例2,其中提到短接晶体管VT3,在触发端子任然测不到触发电压,但最后您的检测结果是CPU故障,但根据您画的电路图,短接VT3还是不行的话,那应该是电源故障啊,而且在后面您提供了两种维修方法,其中第一条就是短接VT3,可你明明在前面已经说了短接VT3,还是测不到触发电压,到底是你写错了还是我没看懂,还望咸工能在百忙之中抽时间点拨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应当先测量VD7整流输出是否有正确有电压,如果你先短接VT3的话,如果可控硅导通的话,你测量的电压应当是一个很小的值,因为可控硅是电流型触发的。哈哈 纯属个人见解,不对请LZ指正。谢谢!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电源好的情况下,当cpu有故障时,人为短接TV3可控硅能否触发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