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啥设备--答案揭晓:无级变速器!

楼主(2013-05-08):
看看红框中是啥设备,讲出名字+2分,讲出原理+8分
答案揭晓:无级变速器!

网友A:
是不是减速比可调的减速机,梳毛机上的,锡林与道夫之间的传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减速比可调的减速机,梳毛机上的,锡林与道夫之间的传动
我不会,但我认同你的说法

网友C:
看标牌啊!!!!!!!!!!!!!!

网友D:
同步器/阻尼器?

网友E:
看上去是减速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标牌啊!!!!!!!!!!!!!!
标牌最后揭晓,我这是让大伙儿猜猜玩呢

网友F:
见过。但没注意看。做面料设备上面的。无极变速减速机(猜的)。

网友G:
无级调速的?

网友H:
无级变速器,齿链式,主动轮何从动轮都是锥形齿,通过调整链条位置改变主从动轮传动节径,实现无极调速。

网友I:
感觉应该是变速用的

网友J:
就是一个减速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减速比可调的减速机,梳毛机上的,锡林与道夫之间的传动
不仅无级变速说出来了,竟然连梳毛机都说出来了,10分全给你吧!

楼主:
答案揭晓!就是可以变调速比的减速机!这个整个设备是梳毛机,就是纺线的最开始的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见过。但没注意看。做面料设备上面的。无极变速减速机(猜的)。
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奖分.
你一定接触过这个设备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奖分.
你一定接触过这个设备的!
楼主说说 是什么原理呀!长长见识!

网友A:
那两套链轮是同步变化,一套链轮的两个轮子之间的间距变大,另一套就变小,主动轮的间距变小,被动轮就变大,就是减速

网友L:
指示牌上的指针没了

网友M:
立式P2减速箱。对机油要求极高。浆纱机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