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FC302变频器

楼主(2013-05-08):
请教高手丹佛斯FC302 18.5KW电容板上面R640和R650电阻是多大的?
图片右边测量的是44K,左边这个色环颜色不一样。

网友A:
太厉害了,图也要拍清楚些,练眼力,是在看不清。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

楼主:
已找到结果

楼主:
两个电阻色环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电容坏把颜色也烧不一样了。后面用两个5W100K的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