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I/O口输出高电平

楼主(2013-05-08):
请教高手
如何设置单片机输出高电平,点亮发光二极管
程序怎么写 STC12C5608 或STC89C52

网友A:
我一般是按照上图接的LED。拉电流。
这是一台很简单设备上的程序。

网友A:
如果按你画的图纸接线,想要LED2亮得设置P1.0为强上拉。灌电流输出。

楼主:
楼上的师傅怎么把程序加进去呀,加到哪里啊?我现在只能是照葫芦画瓢
#include<stc12c56.h>
sbit LED2=P1^2;
sbit LED3=P1^3;
sbit LED4=P1^4;
main()
{
while(1)
{
LED2=1;
LED3=1;
LED4=1;
}
}

网友B:
烧程序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写啊?

网友B:
用编程器,烧写器或者烧写线,配合软件。

网友C:
单片机的输出脚输出能力很脆弱的,有的IO脚连个发光管都点不亮,如果是高电平输出,从正极接个电阻到IO引脚,称之为上拉电阻,反之如果输出低电平,就从负极接个电阻,又称下拉电阻。
楼主想烧程序进单片机块子,就必须有工具,编程器,光盘,数据线

楼主:
上面两位理解错了
我是问怎么写程序
把P1.2、P1.3、P1.4口改成高电平的程序怎么写
#include<stc12c56.h>
sbit LED2=P1^2;
sbit LED3=P1^3;
sbit LED4=P1^4;
main()
{
while(1)
{
LED2=1;
LED3=1;
LED4=1;
}
}

网友B:
sfr      P1M0=0x91;
sfr      P1M1=0x92;
加到main前面。

P1M0=0;准双向
P1M1=0;
在while前面。

楼主:
10楼的师傅终于理解了,谢谢师傅们的回复,尤其1楼和10楼的师傅。

网友D(2013-09-10):
呵呵,这个是单片机入门必备的东西.ZHX1501这颗芯片不错的.性价比高.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