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编程课题

楼主(2013-05-08):
上班闲来无事,编程序玩,喜欢编程的感觉,谁有PLC编程的课题,擅长西门子300,各种类型的都可以,aoling888@163.com,有的发来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给你出题吧:

编写一个五个电机顺序启停的程序:
题目1:要求:5台电机顺序按设定时间间隔启停,使用Fb或者Fc来实现。后续可能需要任意数量的电机启停,原则上不超过300系列最大控制点数即8192台,因此你需要考虑程序中Fb,Fc的通用性。

题目2:编写Pid控制程序,使得其能满足16段温控曲线的控制。

网友B:
我只能用三菱FX系列、欧姆龙和西门子200系列编几台电机顺序启停控制,仅入门而已。至于Fb或者Fc以及Pid没用过。

网友C:
用PLC编程解一元二次或三次方程,求自然底数e,高级语言的运算程序用PLC编程试一试看能否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