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8):
一台安变频器因渗水导致炸模块,换模块和驱动(IR21064S)及驱动周边,空载试机,显示正常。因客户不急用也就没试机,放了差不多有一年左右。昨天又送一台,空载运行显示正常,带载后两台一样故障,都是无输出,不报警。两台对比静态测量驱动电路阻值无问题,三相平衡,动态测量驱动电压为+15V、-17V(随面板数字闪烁有0.2V左右波动),应该也正常。不知问题在哪里,请各位不惜赐教。谢谢了!

网友A:
你的驱动负压怎么会是17V这么高呢,可能是我见识短吧,一般运行时正负电压相加不会超过30V的。纯属个人见解,请LZ谅解!谢谢!

楼主:
查了资料,IR21064S好像可到20V。查电路,开关电源次级整流滤波电容直接供给,没见有别的电路。+5V、24V都正常。郁闷,几天没进展。

网友B:
是无输出么、还是输出严重不平衡?要是没输出的话,你检查一下+5V驱动电压有没有,进光耦的小电阻阻值有没有变化。如果没什么问题,你就检查一下缓冲器或者触发器,是不是没有输出PWM波。还有,看看排线是不是接触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无输出,带的是三个100W灯泡,星型,都不亮。照您说的测下看看,就是断开模块供电较麻烦。谢谢!

网友C:
检修驱动电路还是断开模块供电较稳妥。

网友D:
有运行信号吗?

楼主:
运行后可见面板频率指示上升到30Hz(设定频率),从面板调出输出电压监测,也是由0V逐渐上升到200多伏。输出电流为0A。关键是两台一样问题,有点纳闷。

楼主:
抓狂了。断开模块供电+端,短路保护光耦接收端,解除OC-S报警后,开机运行,6路PMW信号正常,入IR21064S后驱动输出示波器观测波形正常。实在没辙了。

楼主(2013-08-21):
修好一台,MCU板芯片坏。另一台慢慢搞,驱动部分坏的乱七八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