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8):
请教大神,用西门子PLC控制富士G11S变频器对点击进行正反转,加减速,起停控制的闭环系统的梯形图,请大神帮忙搭一下

网友A:
如查用RS485控制,那么协议你首先要搞懂;
如果用模拟量输出控制,程序上就简单多了,不过PLC硬件上成本要高些;

网友B:
小白的话 还是用模拟量来搞
通讯的暂时放一放

网友C:
楼主的问题,都不知道怎么能回答...

网友D:
闭环啊,用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