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8):
现有2台同步发电机,现检测下来为逆序,选择同步开关时,在网发电机与待并发电机有熔芯爆掉,各为2个,共4个,熔芯为2台发电机进入同步表的那2相,实际为C、A相!现配电柜内部线路检查没有问题,请教大家,这个问题和发电机逆序有关系吗?

网友A:
首先要确认是否都同相了,如果不同相应该是切入不了的

网友B:
逆序了应该并不上机,先把这问题处理了再说。

网友C:
逆相序实际上就好像相间短路,两台发电机一定要在相序相同进入同步运行后并联。

网友D(2013-11-21):
不知道你发电机电压等级谁多少,要是380可在发电机侧和电网侧接灯泡观察,同步表同步位置灯灭就可以并网,要是6KV就需要在电压互感器接表观察了,不过要先查清相序逆相序是不能并车的。如果主接线,和二次线没有问题就需要调逆相序发电机转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