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8):
齿条传动,蜗轮传动伺服电子齿轮比的算法不一样吗?求齿条传动伺服电子齿轮比算法公式,谢谢。

网友A:
1、电子齿轮的计算与传动方式没有关系;
2、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周指令脉冲数
            =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指令脉冲频率
3、指令脉冲频率=PLC计数额定频率;
4、这样:
电子齿轮比=编码器解析度×电机转速(r/s)/PLC计数额定频率

网友A:
5、脉冲当量的计算与传动有关;
6、脉冲当量=周工件移动的距离/周指令脉冲数
          =工件移动速度/指令脉冲频率
7、其中工件移动速度与传动有关:
1)丝杠:
周工件移动距离=螺距/减速比
工件移动速度=螺距/减速比×电机速度(r/s)
2)齿条传动:
周工件移动距离=齿轮周长/减速比
工件移动速度=齿轮周长/减速比×电机速度(r/s)

网友A:
1、谈电子齿轮的大小的意义;
2、根据定义,电子齿轮比=编码器解析度×电机转速(r/s)/PLC计数额定频率,知道电子齿轮比等=1时:
  编码器解析度×电机转速(r/s)/=PLC计数额定频率,PLC计数额定频率是个定值,这样编码器解析度与电机转速成反比关系,编码器解析度越高,电机允许运行速度越低,如果电机速度超速会造成位置环脉冲计数过载;
3、这样在大家一味追求编码器高解析度、高分辨率的情况下,受PLC位置环计数器额定频率的限制,电机的运行速度也受到限制而处于极低速运行状态;
4、如果要提高系统伺服电机的速度,必须降低编码器的解析度、分辨率:
1)电机速度提高2倍,编码器的解析度就必须缩小2倍;
2)电机速度提高3倍,编码器的解析度就必须缩小3倍;
3)电机速度提高4倍,编码器的解析度就必须缩小4倍;

网友A:
5、根据电子齿轮比的定义,电子齿轮比=编码器解析度×电机转速(r/s)/PLC计数额定频率,知道
  编码器解析度/电子齿轮比×电机转速(r/s)= PLC计数额定频率,PLC计数额定频率是个定值,
1)电子齿轮比=2,也就是电机速度提高2倍,编码器的解析度就必须缩小2倍
2)电子齿轮比=3,也就是电机速度提高3倍,编码器的解析度就必须缩小3倍
3)电子齿轮比=4,也就是电机速度提高4倍,编码器的解析度就必须缩小4倍

网友A:
6、所以面对采用高解析度、高分辨率编码器的伺服系统,只允许电机超低速运行的状况,设置高电子齿轮比来缩小编码器的解析度和分辨率,换取电机的高速运行;

网友A:
7、大家此时觉得太搞笑了,花大价钱安装了一个高解析度、高分辨率编码器,再设定一个高电子齿轮比,把解析度、分辨率,降下来,为的是电机速度不受限制,这不明摆着浪费骗人吗?
8、实际上,你的电机速度要跑的快,就不要安装高解析度、高分辨率的编码器,就安装普通编码器,电子齿轮比设成1多好!
9、还可以这样说,你的系统电子齿轮比设得越高,电机允许运行速度越高,系统的解析度、分辨率越低!
10、如果电子齿轮比小于1,那就没有必要了,因为编码器的解析度、分辨率不可能扩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也不能这样一棍子打死人!

如果机械传动比是33:71?电子齿轮比无意义了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把你的问题或者想法说仔细一点儿?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电子齿轮比这个概念是因什么而出现的?并不是因提高编码器解析度而出现吧?它确实解决不了解析度的问题,但它方便我们计算,也简化机械设计(电子凸轮),不要片面地否定电子齿轮比的作用,我回复兄弟的帖子想表达的仅此而已!

网友A:
1、因为伺服控制中,指令脉冲数要与编码器反馈脉冲数在计数器里要进行比较,所以周指令脉冲数与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要等价;
2、所以必须明确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与上位机周指令脉冲数的关系,这是电子齿轮的一个重要作用,当上位机的周反馈脉冲数与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相等时,也就是电子齿轮比等于1的时候,指令脉冲与反馈脉冲一对一;
3、当电子齿轮比是1的时候,就是1个指令脉冲电机转过角度相当于1个反馈脉冲电机转过的角度,;
 当电子齿轮比是2的时候,就是1个指令脉冲电机转过角度相当于2个反馈脉冲电机转过的角度;
 当电子齿轮比是3的时候,就是1个指令脉冲电机转过角度相当于3个反馈脉冲电机转过的角度;
                            ……
 当电子齿轮比是30的时候,就是1个指令脉冲电机转过角度相当于30个反馈脉冲电机转过的角度;
4、大家感觉到了吧,电子齿轮比越大,编码器的检测的分辨率越低,1个指令脉冲相当30个反馈脉冲,测量角位移误差最大可以达到29个反馈脉冲;
5、我仔细看了楼上给的伺服说明书,这个说明书电子齿轮比的计算方法是:
1)用户先确定脉冲当量,举例说是0.002;
2)然后计算电机转一周工件的位移:
①齿轮转一周,齿轮的周长πd,就是齿条移动的距离,也就是工件移动的距离;
②由于减速比是20:1,就是说电机转20周,齿轮转一周,所以电机转一周,工件只移动了:
  工件周位移=齿轮周长/减速比=πd/20;
3)再计算电机转一周需要的指令脉冲数:
  周指令脉冲数=工件周位移÷脉冲当量=πd/20÷0.002;
4)再计算电子齿轮比:
  电子齿轮比=编码器接析度/周指令脉冲数=编码器解析度/(工件周位移÷脉冲当量)= 10000/(πd/20÷0.002)
6、但是说明书,没有根据电子齿轮比计算伺服电机速度的上限是多少,这是个大缺陷!
7、它不知道,电子齿轮比确定后,须计算电机速度的上限是多少,而且要设定电机速度,绝对要避免电机超速,因为超速就意味着反馈脉冲与指令脉冲比较记数过载错误,伺服控制失败!
8、有很多技术人员,压根就不知道电机齿轮比怎么计算电机速度上限!压根就不知道电机运行速度超速的严重性!
9、电机速度上限= PLC记数额定频率÷(编码器解析度/电子齿轮比)
10、国内伺服,赶不上国外的,主要是技术人员缺乏探索研究、独立思考,一味一知半解的模仿国外产品,或者干脆用人家的芯片组装!
11、有很多缺乏基础知识的技术人员,看到不同意见,不加思索、不研究,反而不可一世盛气棱人,甚至无知骂人!
12、谢谢网友 zxj005提供的伺服说明书,也谢谢网友zxj005的积极参与和讨论!

网友A:
转载:

(4)响应频率

      编码器输出的响应频率取决于光电检测器件、电子处理线路的响应速度。当编码器高速旋转时,如果其分辨率很高,那么编码器输出的信号频率将会很高。如果光电检测器件和电子线路元器件的工作速度与之不能相适应,就有可能使输出波形严重畸变,甚至产生丢失脉冲的现象。这样输出信号就不能准确反映轴的位置信息。所以,每一种编码器在其分辨率一定的情况下,它的最高转速也是一定的,即它的响应频率是受限制的。编码器的最大响应频率、分辨率和最高转速之间的关系如公式(1)所示。

网友C:
如果电子齿轮比小于1,那就没有必要了,因为编码器的解析度、分辨率不可能扩大!

如果设定为1/2,其分辨率也难提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子齿轮比小于1,那就没有必要了,因为编码器的解析度、分辨率不可能扩大!
如果设定为1/2,其分辨率也难提高了???

1、如果设定电子齿轮比等于1/2,就等于说2个指令脉冲与1个编码器反馈脉冲相对应,编码器的分辨率解析度不变!
这时就好像用1000条刻线的尺子,把读数乘以2,分辨率还是毫米!
2、如果电子齿轮比等于2、就等于说1个指令脉冲与2个编码器反馈脉冲相对应,编码器的分辨率解析度下降!这时就好像用1000条刻线的尺子,两条刻线合成1个刻线,解析度变成500,分辨率变成2毫米!

网友A:
3、设置电子齿轮比的目的,是提高电机运转速度的上限,例如电子齿轮比是2,就等于将电机的速度上限提高了2倍;
4、设置电子齿轮比的目的,是提高电机运转速度的上限,那电子齿轮比是1/2,就等于将电机的速度上限提高了1/2倍,实际是缩小了2倍,哪还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A:
5、所以电子齿轮比小于1,是没有物理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