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C320

楼主(2013-05-09):
C320-4T0075变频器第一次使用需要设置那些基本数据   带7.5KW电机

网友A:
启停的控制方式,加减速时间,频率给定通道,点动频率,点动的加减速时间,电机类型,电机参数等,这些是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关键是你这台变频器要用在哪啊,要实现什么功能,其他的参数才好设定。

网友B:
楼上朋友说得不错,关键在于你想达到什么样的控制要求,要实现哪些功能。依此进行参数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就是干燥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