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炉的问题

楼主(2013-05-09):
家里的电磁炉接上电源后,一按开关电箱就跳闸了,请大家分析下可能有哪些原因.

网友A:
IGBT开关管应该坏了。

网友B:
肯定是内部短路了,拆开看看哪短路

网友C:
整流桥堆 功率管

网友D:
可以检查一下电源部分是不是有短路了

网友E:
内不短路 仔细检查

网友F:
一般是IGBT管,整流桥等击穿短路。。。。。。。

网友G:
呵呵简单的话 直接换电磁炉主板

网友H:
只能逐步检查桥、电容、压敏电阻、IGBT开关管是否揭穿。

网友I:
空载参考上边
带载是不是空开小了
关闭其他高耗能电器试试

网友J:
电源线根部、是否对地。如果坏整流桥堆或 功率管内部保险丝会烧断

网友K:
整流桥块或者是电容短路损坏,IGBT一定是坏了。换个新的吧,买个二三百块钱的,用一年挺好。

网友L(2016-04-16):
场效率管干活了也会跳闸,检查一下

网友M:
内部有短路的

网友N:
短路问题比较大。

网友O:
淘宝换个通用板吧 几十块

网友P:
引用 楼主:
家里的电磁炉接上电源后,一按开关电箱就跳闸了,请大家分析下可能有哪些原因.

那么你重复第二次动作开关电箱还跳闸吗?

网友Q:
顶十楼的说法.看看保险.若保险完好,基本就是十楼所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