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报警指示灯的复位按钮 求大哥大姐们帮忙啊

楼主(2013-05-09):
在组态王6.53中,我想做个报警指示灯的复位按钮,就是在水塔水位大于500时,报警指示灯闪烁后,按复位按钮后报警指示灯闪烁停止。

网友A:
按下按钮后水塔值复位吧

网友B:
用alarm或者ack域,按钮用ack函数,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啊

网友B:
我不知道你那个“报警指示灯”是什么?专门做的内存变量?
我这一般是这样做:
在点定义的时候,让“水塔”(\\本站点\水塔,应该是水位吧)可以报警,比如高限定为:500。
让指示灯的颜色,填“\\本站点\水塔.alarm”;
在闪烁:填“\\本站点\水塔.alarm && !\\本站点\水塔.ack”;
在按钮“弹起时”填“ack(\\本站点\水塔)".

网友B:
而且,我们一般不让用复杂的图库图元,那个也好看不到哪里去。用个圆或加个外圈就当灯了。文字按钮什么的就当按钮了。做脚本(命令语言),一般做在“弹起时”上,不做在按下时。
尽量不用内存变量,因为之前知道,组态王的内存变量也算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报警指示灯,在水塔低于500米时是绿色,高于500米红色并闪烁,我就是想 再加个复位按钮,让它不再闪烁,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