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9):
伺服电子变压器有朋友用过吗?
今天 在一设备上看到了一个变压器,不是传统的那种线包的。而一个盒式的,还是西门子的呢。

网友A(2014-03-26):
呵呵,我们就是专门做电子变压器的,专门用在日系伺服驱动器上,既小又轻便,价格比传统绕线还要便宜,确实是个颠覆性产品。

网友B(2018-10-30):
有啊,380转三项220的

网友C(2020-07-08):
怎么说呢,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
体积小、省钱这是暂时想到的好处
一旦坏了,那就同时烧N个驱动器,N是几就要看缘分
修过好多都是因为这玩意坏了,导致烧驱动器。有个客户后来我给换成380/220纯铜隔离式的
成本高点,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