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9):
LG的IG5 220V 0.75KW 上电显示"HW",说明书说是变频器控制电路出现故障,要怎么修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温度传感器坏了

网友B:
风扇坏了吧

网友C:
变频器 H/W 故障 :
当变频器的控制电路出现故障时,输出一个故障信号。包括 Wdog 错误, EEP错误和 ADC 偏移量故障。

网友D:
这个代码包含几个故障,可进入查询具体故障名称。先看看风扇接没、坏没?
注释: “FAN”, “WIRE”, “EEP”, “CPU2” 发生故障时 显示“HW” . 用 “FUNC”, “UP”, “UP”, “UP” 键可以查阅详细的故障内容

网友E(2014-06-24):
清洗一下主板,CPU脚最好洗一下

网友F:
换掉风扇,就知道了,换的风扇电流不要超过原机风扇

网友G:
遇到过2次报HW故障,一次是风扇阻塞不转,清理后正常;另一例是模块损坏,小功率的没有换模块的价值,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