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仿真PID无论如何都没输出,请各位老师指导指导

楼主(2013-05-09):
参数设置如图

网友A:
使用实体PLC模拟还是使用GX Simulator来模拟?
如果使用GX Simulator来模拟的话,模拟器将PID指令作为空指令来模拟的,换句话说,要模拟PID,必须使用实体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在GX Simulator上模拟的,在用组态监控GX Simulator,就是没输出,我气得很,不过现在知道原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