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9):
我这边有一个电动车控制器,铭牌上面写着电池电压48V 额定电流250A  最大电流630A,我要怎么才能算出控制器的功率、?感觉好小儿科的问题,求指点

网友A:
48*250

网友B:
你是指的电动车控制器的输入功率?还是输出功率呢?控制器的功率就是电功率,电压和电流的函数关系。如果是输入功率,用的是电瓶,所以就是电压乘以电流,很好计算。

网友C:
现在旧物市场有很多的电动车控制器,其功率还真没注意过。
输出功率大是不是就代表电动车的速度和出力会更大,也代表其更费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旧物市场有很多的电动车控制器,其功率还真没注意过。
输出功率大是不是就代表电动车的速度和出力会更大,也代表其更费电?
控制器功率大实用越安全,实际上输入功率要看负载大小,至于速度应和电机转速相关,和功率无关。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哦,如果输出电流大的话,电机输出的转矩就大,车子就有劲是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如果输出电流大的话,电机输出的转矩就大,车子就有劲是不?
电动车的调速方式为恒转矩,调高电压当然会增大电流但是电机的转速会提高转矩基本不变。要增大转矩只能使用减速器将用低转速来增大转矩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恒转矩,有点和变频器相似呀!

网友B:
看看电机的功率,因为要考虑车载电机的过载启动和短时的过载运行,所以车载控制器的过载倍数要求高,而平均功率与车载电机相匹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