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9):
如题,我的情况是这样的:由于现场控制需要,变频器的控制面板需要从变频器上面拆下放到远离变频器50米远的地方控制变频器,请教这样控制需要什么样的几芯屏蔽电缆,另外那个接头是什么规格的接头 ?还需要加其他元器件吗 ?请指教!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用普通屏蔽线就行了。连接用的插件可以到森兰代理商那里索取,我们公司用的也是森兰,如果需要帮助联系我qq310457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