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9):
有一台高速冲床,用的是台湾永宏FBs-24MCT的plc。问题是冲床运转的快慢跟计数误差成正比,冲床慢运转10下少计1次。编码器换了两个没有效果!请问是程序还是plc硬件出现问题?

网友A:
可能二者都有,慢慢查

网友B:
plc计数器有问题。

网友C:
联机在线监控即可找出原因,计数器只是显示产量的吗?

网友D:
买个原装进口货试试,国产外品牌有可能有假货,我们曾遇到连环三个,最后找以前买的产品才解决问题。

网友E:
编码器是什么品牌?国产?

网友F:
编码器有可能有问题,可能的话换一个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网友G:
能不能把程序贴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把编码器的Z信号用近接开关信号代替也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对PLC只会接线,其他的不会。

网友H:
以前学测量误差时老师说低速采周期高速才计数,不知道和这个有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既然是计产量为什么用编码器?
PLC程序不是你做的,设备一开始就有这个问题?还是换了什么以后出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那个机器的老板准备换系统了,换成单片机的。其实原电路我估计像那种采集信号的方式不是很稳妥,因为我以前见别人的那种只取编码器的AB信号,Z信号用接近开关。这台机器老板说以前就没有真正冲压过产品,都是试模,现在冲压产品才知道有这个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高速冲床要用到凸轮控制以及剪刀,所以角度和计数都必须用到。

网友I:
对于高速冲床,读取主轴的角度要用高速计数器,双向相位差计数及Z相+软复位,因为冲床在高速的时候,编码器的Z相信号只是一闪而过,PLC的输入端口及程序周期扫描都有可能捕捉不到。
首先要先看看你的PLC是否支持我所说的高速计数器功能,及其最高输入频率是多少,结果你的机床的转数来确定PLC机型的选择。
再或者就是改增量编码器为绝对值编码器,实现相同的功能。
+1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能胎里带的毛病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可能胎里带的毛病
呵呵同意可能角度计算上就算错了~!

网友K:
有没有plc计数的程序啊,我想看看啊

网友L:
经常听到“计数”不准的声音,计数不准涉及到信号源(增量编码器本身有可能的问题),脉冲信号传递“干扰”,接收,程序处理等多个环节,要逐次排除,实际上冲压是一个每周循环的过程,用绝对值单圈编码器问题就简单很多了,一般用绝对值单圈并行输出的,10位1024分辨率,进PLC的开关输入(10个点),我们就有很成功的客户应用案例。

网友M:
还要考虑到干扰问题。

网友J:
如果向楼主说的那样很有规律性的话,我感觉干扰不是主要问题~!

网友N:
监控一下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