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9):
大功率的测量通常是:把微波功率全部转换为热能,然后用热量计测量热量就可知道微波功率。最常用的水负载功率计如下图所示。

   水负载与波导匹配,微波功率全部被水吸收而转换成热量。所测得的功率为
   P=cvΔT
式中,c为比热容【J/(kg·K)】;v为水的单位时间流量(kg/s);△T=T2-T1为出水与入水的温差(K)。水流量的测量可用流量计,也可用量筒和秒表直接测量。温度的测量可用水银温度计,也可用经校准的温差热电堆。
   这是一种直接测量法,其缺点是不可避免的热量散失导致测得的温差小于应有的温差。克服这一缺点可用工频比较法,即在水负载中放一根电热丝,用工频电流加热,使水升温,当水的流量相同,且所达到的温差与微波加热相同时,则工频功率等于微波功率,测量工频功率就知道微波功率。也可用两个完全相同的水负载,一个加微波功率,另一个加工
频功率,将两者进行比较。
   当被测的微波功率为脉冲状态时,用以上方法测出的只是平均功率。脉冲峰值功率可由下式计算

式中,芦为平均功率;r为脉冲宽度,单位为s;f为脉冲重复频率。单位为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