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9):
要求:
PLC:欧姆龙CP1H系列
步进电机:电机1与电机2、最高转速均为300r/min,都是两相步进电机、脉冲当量均为0.04mm,
工作要求:
1、电机1所带动的工件能在0—10mm内来回移动、并在0、或者10mm的位置固定不动。电机2所带动的工件能在0—100mm内任意移动、并且在任意所要求的位置保持;
2、按下按钮1时、电机1先正转,使工件到达10mm的位置后停转,然后电机2正转、电机2所带动的工件的位置不固定,当电机2停转后,电机1反转至0mm处停转;
3、按下按钮2时、电机1先正转,使工件到达10mm的位置后停转,然后电机2反转、电机2所带动的工件的位置不固定,当电机2停转后,电机1反转至0mm处停转;
3、当按下按钮3时、电机1正转至10mm处停止保持,当按下按钮4时、电机1反转至0mm处停止保持。
4、电机1所带动的工件运动范围是0—10mm,电机2所带动的工件运动范围是0—100mm,严禁超出此范围。

网友A:
请给出电机转一圈,工件移动的距离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转一圈、工件都是移动8mm(谢谢、

网友A:
..........
加了四个极限信号

网友A:
描述的条件还是不详细  比如可以在0-100MM之间运动   是不是在触摸屏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它是一个无极变速器上的,0—100mm的移动范围是一个手柄控制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描述那个输入点。那个电路我也不知道、所以就没说。不好意思啊(还是很谢谢你啊,这么快就做出来了。我是学机械的,对PLC只知道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不是触摸屏控制的、其实按钮1与按钮2是由同一个手柄控制的,当手柄慢慢的向下拉时相当于按钮1、可以在0—100mm内任意停止;当手柄慢慢向上拉时,相当于按钮2.(小白在这儿万分感谢大神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