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9):
配电屏:4P—250MA分断时间≤0.2S。通过3X150+2X90电缆拉到控制柜距离500米。接4P—50MA分断时间≤0.2S漏电断路器。(以前配电屏里装的是断路器。安监局来查。说不安全才装的漏保)。现在问题是设备是经常移动。连接的电线有时候磨损漏电造成漏保跳闸 。但是控制柜的漏保不跳闸。倒是配电屏里的漏保跳闸。起初以为控制柜漏保不好。但是连配电屏漏保都换了好几个问题依旧。。10次9次跳配电屏漏保。按理说先跳小的近的。现在反而舍近求远。望师傅们不辞提教。

网友A:
电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的选择

正确合理地选择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非常重要:一方面在发生触电或泄漏电流

超过允许值时, 漏电保护器可有选择地动作;另一方面,漏电保护器在正常泄漏电流作用下不应

动作,防止供电中断而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 为了保证人身安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不大于人体安全电流值,国际上公认30 mA为人体安全电流值;
(2)为了保证电网可靠运行,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躲过低电压电网正常漏电电流;
(3)为了保证多级保护的选择性,下一级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小于上一级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各级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有级差

第一级漏电保护器安装在配电变压器低压侧出口处。该级保护的线路长,漏电电流较大,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在无完善的多级保护时,最大不得超过100mA;具有完善多级保护时,漏电电流较小的电网,非阴雨季节为75mA,阴雨季为200mA,漏电电流较大的电网,非阴雨季节为100 mA,阴雨季节为300mA。

第二级漏电保护器安装于分支线路出口处,被保护线路较短,用电量不大,漏电电流较小。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介于上、下级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之间, 一般取30~75 mA。

第三级漏电保护器用于保护单个或多个用电设备,是直接防止人身触电的保护设备。被保护线路和设备的用电量小,漏电电流小,一般不超过10mA,宜选用额定动作电流为30 mA,动作时间小于0.1 s 的漏电保护器。

网友B:
先把全部负载断开,把配电屏开关合上,在一个一个和控制柜的开关,确认是哪个回路出现问题
这个故障一般是零线对地了

楼主:
2个漏保一条线路一台移动设备。配电屏:4P—250MA分断时间≤0.2S。控制柜:4P—30MA分断时间≤0.2S。配电屏跟控制柜距离500米。这条电缆没有问题。上个月设备停用检修。打雷下了几天大雨都没有跳闸。动作时间一样.到配电屏线路长。反馈要一定的时间。按理说控制柜漏保近。动作电流比配电屏小。先跳闸或者同时跳闸。但是现在控制柜不跳闸。配电屏跳闸。10次9次这样。昨晚网上查了下。就像跟2楼说的。下级分断时间要比上级快。买来一个30MA分断时间是≤0.1S漏保换到控制柜。用电流表串联电阻试了下。电流是53MA和86MA。实验下来。控制柜跳闸次数增多。但是配电屏10次还有5次跳闸。到底是什么原因老是跳配电屏漏保呢。。。。。师傅们帮分析分析。。。难道你们没有遇到过。

网友C:
‘用电流表串联电阻试了下。电流是53MA和86MA。实验下来。控制柜跳闸次数增多。但是配电屏10次还有5次跳闸’查一下配电屏漏电保护器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是多少,看是不是配电屏漏电保护器本身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对。。。下午有空去查下。。。不行再换新的试试

网友D:
#4楼说的有道理,有些断路器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E:
个人愚见: 一个回路上 用电末端有漏电保护就行了  在配电屏上做漏电保护 一跳不是跳一大片?这样不会对工作生产带来影响么 配电屏的漏保能整定分断时间么 整定值设置大一点

欢迎探讨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