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水壶是靠什么加热的?

楼主(2013-05-09):
电水壶是靠什么加热的?
原先我以为是电热丝加热,今天听别人说是电磁炉一样的加热。
谁知道是用什么加热的?

网友A:
这种电热水壶价格应该在¥100以内,原理跟电饭锅是一样的,里面有个平板式的加热丝。

网友A:
有一种是有底座的,底座上有圆圈式的导电槽,而电热丝在壶身底下。

网友B:
这种结构的电热壶其实就是电热丝发热盘来加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知道是电热丝加热就行了。
我还纳闷呢,这么个小玩意还那里能放的下电磁炉的电路板啊。。

网友C:
是发热丝的。我拆开看过。

网友D:
平板式的加热丝。

网友E:
下面的底座只是一个插头,加热部分在上面壶的底部;

网友F:
是金属密封式电阻丝加热,热效率和电饭锅一样。

网友G:
哦 长见识啦

网友H:
电热丝呗

网友I:
是靠电热管加热。

网友J:
看题目,电啊
看问题,噢,原来这个。
核心电炉丝,电热丝,盘,管---虽你怎样命名
电磁是不大可能地,成本原因。

网友K:
加热的是电热板

网友L:
电水壶是靠电加热的,只是热元件是电炉丝。

网友M:
这种加热丝如果烧断了是不是就不能换了?

网友N:
我也有买了一个,挺好用的

网友O:
电热丝加热,在壶的底部.

网友P:
这个是电老虎啊,没有电子元件的,就是加热丝

网友E:
现在也就几十元一个;

网友Q:
fang方便实用型。

网友R(2013-06-11):
进货 普通的24元一个,好的35元一个。

网友S:
热元件是电炉丝

网友T(2014-06-13):
不是和电磁炉一样的结构,而是和电路一样的结构。

网友U:
还真没拆开看过。

网友V:
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W:
一体式电热板加热

网友X:
发热管,很简单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