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0):
折弯机压下后,自己往上慢慢抬刀,是怎么回事?

没到下死点就停了,也就是刚刚压上工件,用尺测量是否正确的期间,上刀缓慢上移,以至于工件与模具分开。无法继续干活。
怀疑是电池阀漏油,打开后没发现胶圈损坏。
不知还有哪里值得怀疑

网友A:
有备压吗?是不是备压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备压吗?是不是备压太大
没到保压阶段

网友B:
是不是向上抬刀的液压缸里有残留的油压?

网友C:
先确认是那一部分的问题,是电气还是液压。
看上刀液压阀是否因漏电而接通
反之看液压是否有问题。

网友D:
电气问题可能是压力信号到了,保压设置时间过短或别的工序进行中信号中断导致压缸不能继续执行---后返回。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厂家说这正常

网友E:
呵呵不了解这个,要现场看看,分析才知道,发现很多时候,文字或电话都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厂家说这正常
那就是这样设计的,要你们掏钱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呵呵不了解这个,要现场看看,分析才知道,发现很多时候,文字或电话都解决不了问题
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厂家说这正常
那就是这样设计的,要你们掏钱了。
设备好几年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厂家说这正常
那就是这样设计的,要你们掏钱了。
设备好几年了
那就是原来没这问题,查液压部分吧。
怀疑那儿就换了它,看胶圈不一定能看出来。

网友H:
多数是电磁阀复位不到位引起的

网友I:
  油管进空气了?

网友J:
油泵滤网有堵塞或电磁阀工作电压过低

楼主:
回复 网友J:
电压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厂家说这正常
那就是这样设计的,要你们掏钱了。
设备好几年了
那就是原来没这问题,查液压部分吧。
怀疑那儿就换了它,看胶圈不一定能看出来。
嗯,这两天有大活,等忙过这阵,拆开换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