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

楼主(2013-05-10):
 可控硅控制 电振机(我看就是一个大线圈,上面写着220.)我想问一下,这个电振机的220 是交流还是直流啊。此外,我看图纸,有一个专门电路板控制输出后给了可控硅的一个管脚,剩下的2个管脚 一个接220,一个接现场电振机线圈的一端。请问 可控硅导通后,是哪两个级导通了。

网友A:
拍个实物传上来吧。

网友B:
看一下可控硅型号,双向就是交流 单向就有可能是直流交流就要有全桥换向。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给详细的介绍一下

网友C:
楼主要仔细去观察,最好上传图片,好让大伙帮认
单向可控硅
双向可控硅

可控硅的外形(大功率)

网友C:
简单的说,可控硅就一进一出,外加一个控制脚,按楼主的说明,就是用可控硅来控制楼主说的那个什么电振机(怀疑楼主说的就是震动送料盘),就是调节它的功率的。

楼主:
楼上的说的很对,说说看,这个可控硅

网友D:
简单的来说可控硅就是在有触发的时候导通(单向的就跟二极管一样,只不过二极管只要有正向电压就能导通,而可控硅多了一个条件就是不但要有正向电压还必须有触发信号)通过控制触发角(就是在正弦波的哪一个电角度触发,你的那个电路板就是负责控制触发的)可以调整整流器输出电压,你说是可控硅控制的,我估计(只是估计,像变频器的话也是通过可控硅实现的,但输出的就是交流了)输出就是直流的了,如果没有滤波的话这个电压波型不是平稳的

楼主:
哪天我画个图,让大家看看吧

网友E: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77956252.html?from=pubpage&msgtype=2参考一下这个电路吧 下面的采纳答案是我的回复

网友E:
这种电路通常是一个单向可控硅 外加一个触发电路

网友E:
唉 哥真贱 上次被楼主骂了这次又贱贱的忍不住回答楼主的问题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我表示我淡淡的笑了一下

楼主:
型号来了  一共三行,我不知道哪个是型号。
BTA416008
TSACW VU
PHL 7S 946

网友G:
是交流,控制触发的波形来控制电振机的振幅

网友E:
看第一行 这个可控硅是40A、600V的双向硅  其控制电路原理可和单硅原理通用

楼主:
o ..他的控制级是不是必须是直流电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o ..他的控制级是不是必须是直流电啊。
只要满足条件,什么电不能加入触发,正弦,三角,方波。只是一个输入和输出的表达式不同而已。

楼主:
还是不明白。谁能给我讲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