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0):
0.02 启动,以30Khz的速度前进,0.04使电机停止转动,30Khz的转速由威纶通触摸屏的地址来设定,求帮忙,谢谢。

网友A:
自己先试试、
认真看看PLC的操作手册

楼主:
按下图这样写,对吗?怎么将触摸屏地址,比如LW20中设定的30KHZ的数传给D0,操作手册中的例子已经看了,还是不太明白,求帮助,谢谢。

网友B:
LW20是触摸屏的内部地址吧,你可以在触摸屏里直接读写PLC地址D0啊!

网友C:
指令都用错了 应该用sped  与 i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