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0):
现在要做90KW,110KW电机的星三角启动电路,请问下接触器、热继电器、断路器如何选型?
遵循什么原则?

网友A:
用软启吧!

网友B:
搞个软启动最好了,不要多少钱

网友C:
还是软启动可靠吧

网友D:
断路器采用额定电压的1.25倍,热继采用的1.5倍,即使有高电流那也是瞬时的 至于接触器还望高手回答

网友E:
接触器2--2.5倍

网友E:
断路器采用额定电压的1.25倍,热继采用的1.5倍,即使有高电流那也是瞬时的 至于接触器2--2.5倍

网友F:
断路器300A,接触器:200A,热继:120~200A。主线接法:电源线必须同时进电源接触器和角接触器。

楼主:
我看施耐德选型手册里面的推荐,那些接触器都很小,例如110KW的选150A接触器2个,80A接触器1个。
这种选型是适合长时间运行的?
望高手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断路器300A,接触器:200A,热继:120~200A。主线接法:电源线必须同时进电源接触器和角接触器。
能详细的说说你的数据时怎么来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施耐德选型手册里面的推荐,那些接触器都很小,例如110KW的选150A接触器2个,80A接触器1个。
这种选型是适合长时间运行的?
望高手解答。
这么小?谁能证明下这是真的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我的选择就是接触器额定电流必须是远远大于电机额流或者实际会流过的电流的,大概在1.5~3倍。电机越小,有频繁启动,正反转的倍数越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的选择就是接触器额定电流必须是远远大于电机额流或者实际会流过的电流的,大概在1.5~3倍。电机越小,有频繁启动,正反转的倍数越高。
支持这种说法

网友D:
回复 网友F:
可是你在前面的数据中,显示的是接触器的电流小于断路器的电流啊(“断路器300A,接触器:200A”) 怎么回事啊

网友G:
 公司最近增加台锅炉,油泵90千瓦3台,主启动是软启动,星三角启动作为备用,接触器都安装在反面没注意看型号,有时间看看

网友D:
回复 网友G:
看看之后最好在这里面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