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0):
1)冷态塑性变形。数控机床在切削力的作用下,表层金属产生的塑性变形,表面沿着切削速度方向产生拉伸变形,金属品格被拉长,而基体金属却处于弹性变外形态。当切削力消除后,基体金属趋于回复,但受到表层金属的阻碍,因而在表层产生残余压应力,在里层产生残余拉应力。
2)热态塑性变形。数控机床在切削热作用下,使工件表面局部温升过高,而基体温度相对较低,从而使工件表面的热膨胀受到阻碍,在表层产生很大的热压应力。
3)刀具几何参数。刀具前角为负值、后角偏小、刃口圆弧半径或刃口磨损时,刀具对工件巳加工表面的挤压和摩擦加剧,促使硬化程度和硬化层深度增加。
 4)切削用量。数控机床增大进给量,切削力、切削热和塑性变形同步增大,使硬化程度和硬化层深度增加;但进给量太小时,切削刃反复挤压已加工表面,也会使加工硬化程度增加。
(5)表面层残余应力表面层残余应力是指切削加工后,工件表层残留的压应力或拉应力。切削过程中,在切削力、切削热以及塑性变形的综合作用下,工件的表层金属组织会发生外形、体积或金相组织的变化,从而在金属的表面层与基体间产生相互平衡的残余应力。数控机床产生表面层残余应力的主要原因是:
 增大切削速度,缩短了刀具与工件的接触时间,使塑性变形减小,而切削温度的升高,则有助于冷硬的回复。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切削速度增大,硬化程度减小。
 6)工件材料。数控机床材料塑性越大,切削时产生的塑性变形也越大,硬化程度和硬化层深度也越严峻。

网友A:
数控机床材料塑性越大,切削时产生的塑性变形也越大,硬化程度和硬化层深度也越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