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必须先有LD 或LDI 指令之后才可使用MPS / MRD / MPP指令么

楼主(2013-05-10):
(无正文)

楼主:
必须先有LD 或LDI 指令之后才可使用MPS / MRD / MPP指令么

网友A:
理解MPS/MRD/MPP指令的含义和STL指令的用法后,就可理解该句子的意思;
而用梯形图编程时,可不理会是否用到了MPS等指令。

网友B:
你还用手编啊?快用电脑吧,方便多了。

网友C:
用电脑编程(GX)哪用输入这些啊,直接在软件上画图,方便简单。

网友D:
MPS不能直接连母线的;

网友E:
简单的顺序结构还是用梯形图吧,直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