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0):
我用软件编的程序选的是CPM2* 不能仿真 ?

网友A:
你连上PLC了吗?

网友B:
这个机型是不能仿真

网友C:
CPM系列的应该算是微型机,仿真只支持到小型机。
CPM1A,CPM2A系列都不支持。

网友D:
有PLC实体机的话直接写入PLC内;

网友E:
这种型号不支持仿真,可选能仿真的型号,试好了再更改PLC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