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问题

楼主(2013-05-10):
现在有一砖厂,设备总功率60KW,不同时用,离变压器250米,用35mm2的铝芯电缆,有两台5.5KW的电机同时启动且启动频繁,观察电流,设备运行时,不启动两台5.5电机时电流60A,启动时超过200A,启动后电流80多一点,每分钟启动6次,现在电缆发热,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电缆太小,距离又远,当然会发热。建议再加一条35平方的电缆并起来用,应该差不多。

网友B:
不想加线的话就加台变频器控制两个5.5的电机

网友C:
电源线太细,距离太远,一楼的建议很好

网友D:
铝芯线已经逐步淘汰了,想安稳的话花资金改造吧。
如果不想花钱,就得减少设备的运行。
好像没有一本万利的办法了。

网友E:
呵呵! 楼上说的即是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铝芯线已经逐步淘汰了,想安稳的话花资金改造吧。
如果不想花钱,就得减少设备的运行。
好像没有一本万利的办法了。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不生产,只开一台

网友G:
换粗线吧,或者并一条吧。

网友H:
我看5.5kw电机每分钟启动6次。还不如启动后一直工作。这样电缆也不会很热了。再说启动5.5电机电流达到200a太夸张了。。。5.5Kw电机额定电流10a。2台20a。同时启动算60a。建议加入电容补偿试试

网友I:
200A???35平方还是铝线,35*4再打个七折吧,等于35*4*0.7=98A。。各位大神,不知道我这样算有没错呢??35平方铝线通不到100A的电流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