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配线

楼主(2013-05-10):
2台11KW 2台1.5KW 三相380电机 都是变频启动  距离100米  求助需要多粗的电缆

网友A:
25平方国标铜线就可以,

网友B:
最好35mm2

网友C:
变频器这么远有影响吧!

网友D:
把配电搞得距离长一点,电机和变频器的距离搞得近一点,就可以了。35方的?有点大吧?如果是我,16方线足矣。

网友E:
16就够了

网友F:
16平方就可以了

网友G:
省点就16.不省就25.25的后期加点设备还是可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省点就16.不省就25.25的后期加点设备还是可以的。
同意观点,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同意

网友J:
这个25MM的就好了,但是变频器和电机距离远了 不好

网友K:
用25平方的吧,毕竟有100m远的距离。

网友L:
引用 网友G:
省点就16.不省就25.25的后期加点设备还是可以的。
赞同这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