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恢复二极管

楼主(2013-05-10):
电路中快速恢复二极管是如工作的,我不懂帮解释一下

网友A:
属于高频管子,可以用在低频上,但低频管子不可以用在高频上,所以一般用在开关电源的开关变压器的输出端等。

网友B:
电源负半周期能够快速截止,如果用低频管代换高频管的话,会在高频时因为反向截止速度不够快而反向击穿

网友C:
百度文库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源负半周期能够快速截止,如果用低频管代换高频管的话,会在高频时因为反向截止速度不够快而反向击穿
说得非常好

楼主:
用在继在器开关 24V直流线圈与FR104并联 FR104起什么作用,如何工作的??

网友E:
所有晶体管的极间都存在一个结电容 结电容越小 导通和截止的时间就越短 导通压降就越低 就越适宜工作在高频电压下 这就是快恢复二极管和常规二极管的区别 你说的反接并联在线圈两端的二极管主要是吸收线圈在直流工作下闭合和断开的瞬间产生的自感引起的尖峰以保护其线圈的驱动电路不受过高的尖峰电压损坏

网友F:
续流二极管,起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