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0):
请问给位大神能说说Modbus通信协议与Profibus-DP型协议的区别吗?

网友A:
都是串口通讯,不同就是实现方式不同,dp是a、b两根线,操作上比较方便,距离也比较远。

网友B:
物理层都是485通讯。Modbus似乎是比较老的通讯协议,是1:1的通讯吧?而Profibus-DP是应用最广的现场总线,没有之一。区别当然是它们的规约,报文不一样啦。。

网友C:
一般地,modbus是串行的,可以是232,485的;profibus是485的。
modbus是一对一的,时序是主从,主询从应。这就决定,即使485方式,也是单主的。
profibus应能多多,多主?
串行上,profibus能到12M?
另外就是,modbus除了485,还可以通过以太网的,进一步的叫modbus TCP。这个应该速率很快,而且应支持多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地,modbus是串行的,可以是232,485的;profibus是485的。
modbus是一对一的,时序是主从,主询从应。这就决定,即使485方式,也是单主的。
profibus应能多多,多主?
串行上,profibus能到12M?
另外就是,modbus除了485,还可以通过以太网的,进一步的叫modbus TCP。这个应该速率很快,而且应支持多主。
“modbus是一对一的,时序是主从”那是在说只有一个主站一个从站吗?还望能解答!

网友C:
同时进行的是一主一从。先是主发出查询,在规定的时间内,从回应查询。在半双工(485)方式下,可以一主多从。通讯顺序还是主发出,从响应。而且是一个一个查询的。主向哪个从发出查询,有从站地址区分。
但是多主估计不可能。因为多主时,并没有机制协商发出查询或者防止碰撞。

网友D(2023-08-22):
价格也不一样的,modbus开发简单、便宜,DP得买西门子的专用接口芯片(80元),一般用户基本不可能开发的,
DP总线就是西门子的摇钱树,钞票收割机,用 网关 可以将这2个协议 无缝 整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