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1):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想问CP1H与CP1L之间做 能不能做1:1的通讯,是不是直接读取链接寄存器就可以啊。。。我还没用过欧姆龙,所以不懂,我看了一些资料说同类型之间通讯就很简单直接读链接寄存器就好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我也没做过,但从手册上的介绍似乎是可以做1:1NT链接。

网友B:
应该可以的

网友C:
可以用PLClink

网友D(2013-08-13):
1:1的链接只有10个字,通讯量不大,可以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PLClink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