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1):
各位坛友,公司有个啤酒灌装机,没有爆瓶喷冲的设备,现在公司想加一个,请问如何设计程序
目前设备有:2个接近开关,1#接近开关检测有无啤酒瓶。
                       2#接近开关检测是否爆瓶
          1个喷头,当2#接近开关检测到有爆瓶,喷头喷水。
PLC使用的是西门子200的设备。
我刚刚接触自控,请各位指点,谢谢。

补充:1#检测有瓶,开始移位,移位到爆瓶位置;
     2#检测此时有瓶则不喷,检测无瓶则说明爆瓶,开阀喷冲。

这个移位是怎么移动的,具体怎么做?请大家给予解答,不慎感激。
本人QQ 120250269

网友A:
最好上传图片与程序说明,让大伙给你出主意。因为新增的设备要与旧设备融合与对接的。

网友B:
上视觉控制 好用

网友C:
玻璃瓶吗?怎么用接近开关?(电容式or超声波?)

网友D:
首先你要有个基本脉冲信号,就是设备转动的位置信号,我们假设是I0.0
然后是有瓶信号  假设是I0.1
再就是检测瓶子是否正常的信号I0.2
还有个问题是,从你检测有瓶子过来,到检测瓶子是否正常要经过多少个脉冲信号,这里我们假设是25个工位
程序如下:
LD     I0.0
EU
=      M1.0                        //设备基本脉冲

LD     I0.1                        //有产品通过
A      M1.0
S      V13.0, 1                    //将 第一位 置1

LD     M1.0
SLD    VD10, 1                     //移位

LD     I0.2                        //检测产品是否异常
A      V10.4                       //检测位(第25#工位)是否有产品
=      Q0.0                        //有异常即动作

希望对你有些许帮助!!!!

网友E:
90年的设备都有,你的是哪一年的设备。
移几位开始喷要现场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玻璃瓶吗?怎么用接近开关?(电容式or超声波?)
我也关心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