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空开上端相间短路 请老师分析这个空开还能用不

楼主(2013-05-11):
打扫配电柜卫生的时候 一直老鼠钻进插接箱了 造成空开上桩头相间短路 低压配电房跳闸
现在直接用电缆连接的 此空开型号为CM1-400L/3340 常熟开关
现请教各位老师
上端短路也会对空开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么?
此空开还能做为正常运行使用么?
能否推荐价位合适 质量过硬的空开品牌?
我们现场都用的这批次的空开 目前发现有4例 315A 225A两个 140A 短路一次之后 空开触点就熔掉了 是否是质量太差了?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哈哈 这还赖产品质量差,
“此空开还能做为正常运行使用么?”----你太会过日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很会过日子 因为上面列出来的4个空开都是只短路一次 触电就熔掉了 我们都拆开看过的 所以很好奇 这种空开是否连短路电流都不能多负荷几次?
考虑把触点打磨一下 作为备用 所以问问打磨之后能否作为正常运行
现在领导在说更换空开品牌 卖场用量比较大 出一次问题就熔一次触电 承受不起啊
资历尚浅 恳请指正

网友B:
一般烧过以后塑壳多少都会有碳化的情况,碳化后会出现导电(俗称漏电)的现象,二次使用会有隐患,不缺钱的最好不用,楼主是大型的商场?超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购物中心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把它拆了 有一相触点熔得比较厉害 在用锉刀处理中 机械部分动作良好 修复一下 做为备用吧

网友C:
果断更换,不留后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把它拆了 有一相触点熔得比较厉害 在用锉刀处理中 机械部分动作良好 修复一下 做为备用吧
小心处理完了三个触点不在一个平面上,会有接触不良的。还有上下口每相之间的那个绝缘板必须插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问题考虑过 准备在上端接线桩下面 磨低的那个 垫一点绝缘纸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反正都拆了 就处理一下做备用 买的话 在咨询中

网友E:
老兄,咱俩现在算是正儿八经的同行了。
去年为了找媳妇跳槽去现在伺候的商场工作,我现在在这里算是待的腻歪了,工资低还不能施展自己所长,很憋屈。

楼主:
回复 网友E:
握手 握手   同感  做后期 很没意思  还是当初前期的时候 能学的东西多  找到媳妇了么  哈哈

看了你的帖子 感觉你比我厉害多了  加油吧  无论如何 自己准备好了  就等那个机会

网友F:
上端短路明显是质量问题,还是不要用的好。

网友G:
该开关已不能使用,不是触头问题,而是可能绝缘不良。

网友H:
安全问题 不能用 更换

网友I:
最好不用了,短路后有积碳,绝缘程度下降了阿.

网友J:
直接扔了,以免伤害自己或别人。

网友K:
必须扔掉,换新的。不要留下安全隐患。

楼主:
谢谢大家 明天继续找合适的替换产品

网友L:
为了自己和别人安全还是不要用了。而且商场都是比较有钱的。

网友M:
你们的变压器多大?开关位置离变压器多远?选用断路器除了考虑电流大小外,最应该考虑的是安装位置预期的短路电流是多大?然后用分断能力大于预期短路电流的断路器。同一电流等级的断路器,往往有低、中、高三种分断能力的产品,因此首先要搞清楚分断能力是否达标?如果分断能力不达标,短路一次就报废了,有的甚至还会爆炸。

网友N:
不能用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A:
楼主估计自己是老板

网友P:
还是不要用的好

网友Q:
还是不要再用的好!安全第一,没必要节省这点钱。但为长知识也可以试一试。

网友R:
来自微博网友回复:

网友S:
看上去短路电流不小啊。 老板舍得就用进口品牌的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M:
学习了
这是楼层母排插接箱的断路器  在4楼  变压器在负一楼    2000kva
具体的分段能力没有听施工方说过  这个不是我们安装的  这个断路器下端还有一个配电柜  到柜子里才分到商户那边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只是个打工的  不是老板

楼主:
回复 网友R:
询过施耐德 350A 的  要1800    经理觉得贵了     我们1店用的ABB  快十年了 啥事没有  这边净是山寨货  坑啊

网友T:
  还是大点的工厂好,需要什么采购就买什么,不需要问价钱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只是个打工的  不是老板
将来肯定当领导!

网友M:
引用 楼主:
学习了
这是楼层母排插接箱的断路器  在4楼  变压器在负一楼    2000kva
具体的分段能力没有听施工方说过  这个不是我们安装的  这个断路器下端还有一个配电柜  到柜子里才分到商户那边
这么大的变压器,距离又很近,短路电流要按不小于50KA考虑,要采用高分断型塑壳断路器。

网友U:
还是用施耐德和ABB的吧。高分段能力。价格稍贵,但放心啊。上次我在现场一个德力西的600A的空开。过载了。里面冒了很大的烟,没跳。还是上级后来跳了。我亲眼所见。这就是中国名牌产品。

楼主(2013-06-10):
回复 网友M:
谢谢 我去补补课  查一下这些参数啥的  尸体还在  研究一下

网友V:
呵呵,其实常熟的质量还是挺过关的,要真想换又觉得西门子,ABB的贵,那就用上海人民的吧。是上联的哦,别搞错了,现在假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