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1):
   我们这里使用的软启动器经常过压报警,设置的是110%也就是418V。
   我们的变压器输出电压较高,就算是在用电高峰的时候电压也是保持在400V以上,在我们的用电低峰或者外部电网的电压稍高的时候我们内部电压有时会达到420V,在这么高的电压下是否对软启动产生损坏?
   软启动器的最高工作电压一般是多少?

网友A:
这个问题,需要询问软启动器的制造商。它的内部设置了电压检测而且不开放这个保护的阈值,那你就一点办法也没。只能是加压处理了,比如给一个4%压降的输入电抗,让其输入电压缓解。一般的软启动器的硅元件,耐压值起码要在1200V以上,按理说应该没问题。

网友B:
顶一下,求解!

楼主:
   软启动器设定的过压保护的值是418V,虽然可以通过调节过压保护百分比使其不再报警,但是我怕在近420V的电压下长期运行会损坏软启动,所以有此一问。
   谢谢解答。

网友C:
电压有些高,调下来,对电机也有好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感觉也是有点高。但是领导不重视没法改。

网友D:
三相交流电动机直接启动会造成严重的电气和机械问题。通常起动冲击电流高额定电流的6-7倍,会对电动机,变压器及电网产生强烈冲击,并且过高的冲击转矩还会损坏相关的机械设备。SIWELL SIW系列智能交流电动机软启动器采用先进的电力电子器件和数控技术,对电机的全程进行科学控制和综合保护,高级控制模式使电机运行在功率因子最佳状态~~~~建议使用这类软启动器

网友E:
电压降低点吧。有点过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感觉也是有点高。但是领导不重视没法改。
那就让设备坏,坏了领导才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