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1):
报故障较前段时间频繁,复位后即可工作.检查电缆电机绝缘电阻没问题,不知何故?

网友A:
把载波频率调低后,相应的高频泄露电流会减小,试试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B:
也可能是电机匝间短路,或者相间短路

楼主(2015-02-15):
电缆下井碰壁磨破外绝缘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缆下井碰壁磨破外绝缘造成的

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