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1):
各位同行师傅好,我把工作维修心得告诉大家,希望以后别学我乐.一次更换380/220伏的变压器,上时没用表量,上后还不好使,再查变压器2次绕组开路,新买的就不好使,再换一个,这次用表把一次绕组,二次绕组都量了,都通.上后设备恢复正常.还有一次更换100空开,在库房领新的换上,以为新得没毛病,结果合闸不一会烧1台电机,查原因新空开缺相.坑人阿.以后我更换什么原件都用表量一下,确认好的再上,新的也信不得啊.

网友A:
前几天换一个交流接触器,外包装和接触器都标示线圈电压220v,换上去不吸合,只是嗡嗡响。赶紧关掉电源,拆下来分解开,线圈上标的电压竟然是660v,坑人啊。换上旧接触器的线圈,故障排除。

网友B:
呵呵!顶一下!这种事在实际维修中遇到的太多了,要相信自己啊,别人往往是不可信的!有一次同事ABB变频器换电位器愣是换4个才换好。

网友C:
这种情况还真遇到过,前一段时间更换一个开关电源,领一个新的换上没有电压输出,再换一个就正常了。
还有送出维修的电机,原来回来后都直接使用,现在不行了,回来不仅要用万用表测量,还要再接三相电试机,正常后才能安装使用。

网友D:
没错,新配件有时也是不正常的,虽然这种概率不是很大。记得前段时间一个24V开关电源坏了,叫老板去买了个明纬的同样标称输出的换上,但仍然不正常,用万能表一量输出电压,竟然是12V的,退回去换了一个才行了。

网友E:
伪劣产品太多了,不得不防啊。

网友F:
我遇到一个断路器也是缺相,不过人在现场没有坏事。

网友G:
元件有问题还是小事,我还看现场很多人把空气开关,倒过来装的,很吓人。这看头干什么都要看清楚检查好啊,相信自己。

网友H:
虽然每个公司物料进厂都有严格的验货程序,但是中国人的面子工程造成购进的设备很多本身就是坏的。这个损失可谓惨痛,教训也非常深刻,比如定制的特质不锈钢管线刚刚装上一开车生产竟然炸了,里面可是氢气,偶的神,还好偶不在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