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1):
为什么把原点回归指令ld x7  ZRN K2000 K1000 X1 Y0 下载到PLC,每次更改K2000的数值后,按下X7时Y0输出频率都不变化?

网友A:
要在前面条件接通之前去改里面的速度,如果前面条件成立了,此时指令在执行,那这个时候的更改不能实时生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