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速

楼主(2013-05-12):
有一台艾默生变频器SP1404,用两个开关量输入端子进行加减速控制。如何实现

网友A:
这个...,需要有艾默生变频器手册,才能知道怎么用。其实这样操作虽简单,但可靠性不好。两个按键,一上升,一下降。兼做合闸和停止命令?很不可靠呦。

网友B:
没见过变频器运行中的频率调整与变频器的启动和停车合并在一起用的。
楼主想方便操作?控制面板也不缺这点空间吧。
楼主想用开关量接通的时间长短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大小吗?变频器很容易飞车的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变频器运行中的频率调整与变频器的启动和停车合并在一起用的。
楼主想方便操作?控制面板也不缺这点空间吧。
楼主想用开关量接通的时间长短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大小吗?变频器很容易飞车的喲
十分赞同!

网友D:
这个要好好研究说明书才知道,要不打电话问艾默生变频器客服

网友A:
这个功能实现没问题。起码我知道西门子MM440就行。但不安全。启动与运行给定还是分开安全。

网友E:
LZ没有说和运行信号一起控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