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2):
MT510触摸屏与OMRON---C200HE能通讯,PLC有个扩展单元CIF单元,通讯线是六根的,该单元再与温控模块单元通讯。现在的问题是:触摸屏上开关量控制是好的,但是温度量显示不正确,触摸屏上无法设定要控制的温度值,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触摸屏上开关量控制是好的,说明二个的通讯没有任何问题;
先检查温控模块单元是否完好\与PLC是否通讯上;

网友B:
温度显示不正确,可以先检查感温棒是不是好的,温度是否有变化。对于如温控器类型的温度模块,OMRON的PLC与其通讯可能采用协议宏,需要检查通讯端口与温控器的参数设置是否一致,通讯线有无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