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2):
请高手指点一下,如题,有做变频器维修的可以加好友交流帮帮助一下吗
,谢谢

网友A:
从以下几个方面查看:
1 运行命令(FWD-CM 或REV-CM )与点动命令(JOG-CM)要ON
ON

网友A:
从以下几个方面查看:
1 运行命令(FWD-CM 或REV-CM )与点动命令(JOG-CM)要同时ON
2 点动频率要在功能代码中设置好
3 指定一端子作为点动输入端子并正确设定其功能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点动时,RUN亮不会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FWD和COM还有多功能端子同时接上,点动有显示频率,RUN亮不亮,没有输出

网友A:
RUN应该亮
取一个多速段点试一下

网友C:
换个端子,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