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2):
我把西门子触摸屏软件误删除了,现在只能打开软件却不能打开工程,报警提示如下:
c:prapram data\simens ag\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caches\1.4.0.0_116.16\read\template_zh-cn.tmp
请教各位老师,如何在不重新安装程序的情况下,尽快修复该系统?谢谢

网友A:
试试将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SIEMENS AG\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这个目录删除……

网友B:
把这个.tmp文件删除试试吧。

网友C:
试下2楼的办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用   还是不行

网友D:
不行就只能重装了...

网友E:
从其它地方拷贝文件

网友F:
有工程就重新下装一下,没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