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2):
我司有二台ATV31H075MA在运行几年后,有这样-个怪现象,正常开机-分钟以上通过端子停止后还会低频转动三十与秒才能停止,如果马上反转也不会反转,然后就报警了,我更换了好点主板也是-样,发外维修二十天说无法修复,请大家说说这是驱动问题还是其它问题,

网友A:
先排除软件问题
(1)请确认变频器参数设置是否存在问题,变频器有多种停机方式(减速停车、自由停车、减速制动等),自由停车方式在发出停车指令后变频器封锁输出,但电机会由于惯性转动;
(2)可以切换到键盘控制看是否还存在问题。若键盘停车正常,请检查端子控制线路、控制开关是否正常。

楼主:
面板我试过,也是-样,刚开始我也怀疑线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