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星三角正反转控制

楼主(2013-05-12):
看是简单,也考虑了半天

网友A:
控制线路原理图不对

网友B:
时间继电器控制有问题。

网友C:
有点不对啊

网友D:
Y_△的主电路U1.V1.W1.U2.V2.W2没标示,所以不好发表意见

网友E:
不考虑弧光短路因素,电路是对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什么是弧光短路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控制线路原理图不对
你好你认为错在哪了?请明示!抛开Y_△的主电路U1.V1.W1.U2.V2.W2没标示外。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就是,我也感觉是对的,找不出什么错误来

网友H:
不管按下SB1还是SB2,KM1与KM2将同时瞬间得电,造成的后果就是——短路——“砰”
这个各加上自身常开点隔离就可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不管按下SB1还是SB2,KM1与KM2将同时瞬间得电,造成的后果就是——短路——“砰”
这个各加上自身常开点隔离就可解决。。
十字交叉点没有圆点是不连通的,

网友I:
错的,正反转再加按钮连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也可以用KM1和KM2的另外一对辅助触点接通星三角启动电路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什么是弧光短路呢?
当星接接触器主触点断开时会产生电弧,接着角接接触器马上吸合,如果角接接触器主触点闭合时,星接接触器主触点之间的电弧还未熄灭,就会发生弧光短路。因此在星接触器释放与角接触器吸合之间,应该有50毫秒左右的短暂延时,保证星接触器的电弧熄灭后,角接触器才可吸合。实现这一目的最简单方法是采用星三角起动专用时间继电器,否则在设计电路时要设法推迟角接触器吸合。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还有星角启动的专门时间继电器,没见过,谢谢指教

网友J:
简单的东西能看出水平的

网友K:
改天有空 我上传3速 正反转的电路上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A:
回复 网友G:
请问如果按下SB1到底是KM1动作还是KM2动作

网友A:
回复 网友G:
请问SB1的按钮标签是贴正转还是贴反转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果按下SB1到底是KM1动作还是KM2动作
不确定,加按钮联锁就可以了

网友L:
电路错了,改改吧。

网友M:
楼主还是将图画标准吧,那个SB1,SB2到底是什么关系,从你的图上完全反应不出来!只能猜!

先用实心点,将要联在一起的线作好标号!否则你那些交叉的线,哪能知道是咋联的呀!

网友N:
电路没错,把时间继电器改成用一对点的吧。

还真错了,没仔细看,KM1,KM2应单独触发和自保,KM3,KM4应该用KM1orKM2独立的开点供电。

网友O:
这个自锁地方还真是不稳定有问题的

网友P:
1.带正反转按钮就一定要电气互锁,(能有机械互锁更好)防止两个按钮同时按下时造成短路。
2.星形没问题,转换成角形后电机将停止运转,因为楼主图中是把每相的首末端连接在一起然后通电,这样既不会短路放炮,电机也不会运转,因为三相没有回路。
3.正确的画法是要将三相的首末端连接起来,三相电通入首末端的连接点。U1V2接A相  V1W2接B相  W1U2接C相

网友Q:
再加个按钮互锁。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果按下SB1到底是KM1动作还是KM2动作
呵呵!原来你说这个地方啊,稍微有点电气常识的人也不会吧SB1/SB2或KM1/KM2自保点的下端连起来,除非这个配盘的同志是个学员,当然加一个电气或机械互锁会更完善!在这个图上这个节点确实表现的不明显,容易造成误导!另外Y_△的主电路U1.V1.W1.U2.V2.W2也没标示清楚,楼主在画图时要把意图表达清楚。借楼主的这幅图也是个交流,如有不妥之处,还请包涵!请指教!

网友A:
SB1/SB2或KM1/KM2自保点的下端在这个电路中如果没有连接起来,请问KM1和KM2如何自锁。  同时建议实际应用时把KM4常闭触点串接在KT常闭触点和KM3线圈之间,此建议供各位同行参考。

网友G:
回复 网友A:
朋友! 你可以这样看:SB1下端接KM2互锁点的上端接KM1自保点的下端直接去KM4常闭点的上端,SB2的接法同 SB1,ZHE这样可否!同时建议实际应用时把KM4常闭触点串接在KT常闭触点和KM3线圈之间,此建议供各位同行参考。不知这样接的意图何在!

网友A:
回复 网友G:
SB1下端接KM2互锁点的上端接KM1自保点的下端直接去KM4常闭点的上端,SB2的接法同 SB1这样接和楼主的图是一样的。把KM4常闭触点串接在KT常闭触点和KM3线圈之间,从长期工作的稳定性来考虑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A:
嗯! 明白了,改天做个实验试试!电流如同水流一样,有就近原则。看看是否可行!再见!

网友R:
sb1和sb2按下是同一个结果。正转,反转不确定呀。

网友S:
主回路角型同相连接先别说,现在的控制电路正反转按钮按谁都一样,要看主接触器的吸合速度了,应在增加一套常开辅助接点,把主接触器自保分开才行。

网友T:
弱弱的问下各位大侠:
这个反转起不来吧,如果改加正常的正反按钮互锁后
正转三角正常运行后,按反转按钮电机会重新按星三角启动顺序在走一遍啊??
回家试试去

网友U: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不管按下SB1还是SB2,KM1与KM2将同时瞬间得电,造成的后果就是——短路——“砰”
这个各加上自身常开点隔离就可解决。。
十字交叉点没有圆点是不连通的,
老吴师傅,你好。若十字交叉点没联通。KM2 如何自锁。可以说图纸是不对的。若联通的话,可能存在触点竞争。KM1,KM2会随机自锁。也有可能KM1.KM2某个接触器行程短的话,会率先自锁。建议加机械按钮互锁或加两个个继电器过度。

网友U:
回复 网友T:
按反转的话,是要重新星三角走一遍才对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U: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不管按下SB1还是SB2,KM1与KM2将同时瞬间得电,造成的后果就是——短路——“砰”
这个各加上自身常开点隔离就可解决。。
十字交叉点没有圆点是不连通的,
老吴师傅,你好。若十字交叉点没联通。KM2 如何自锁。可以说图纸是不对的。若联通的话,可能存在触点竞争。KM1,KM2会随机自锁。也有可能KM1.KM2某个接触器行程短的话,会率先自锁。建议加机械按钮互锁或加两个个继电器过度。
是的,电路图有问题,应该要在SB2上并联KM2常开触点。

网友V:
个人看 不对
    1;KM1与KM2 有抢电危险 很有可能造成瞬间短路
    2;时间继电器断电KM3后,时间继电器线圈不得电

网友W:
看看这个星三角正反转

网友X:
回复 网友W:
控制电路有问题,首先无论按下哪一个起动(正/反转按钮),会出现抢电现象,正转如先抢到就会先正转,反转如先抢到就会先反转,这样就达不到所需要效果,假如我先要反转或者正转先起动(即不论什么情况想要正反转都不是太理想),而且如果KM1或者KM2任何一个发生烧溶现象,按例外的一个起动按钮这时就会发生短路现象,要使电路正常简单的还需要串接对方的起动常闭按钮触点(即正/反转按钮常闭点),把KM3常闭点起消改为直接连接就好了。

网友Y:
控制回路有问题!

网友W:
再发一张  大家讨论下
以上是网上网民发的 我感觉有错点   大家可进来讨论

网友Z:
42楼中,第一张图中,按钮SB1、SB2的常开、常闭之间没有虚线连接。
第二张图中,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是主回路中没有明确标明断路器。另外就是SB1、SB2之间没有互锁保护。
以上两张图初看感觉是有问题的,但细细品味是可以用的。

网友AA:
这一贴 学到了很多 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B:
楼主已经说了反转按钮下面交叉的地方没有连接 好多人说正反转有问题,正反转哪里有问题了?开关没有互锁?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试过平时 还是感觉不行  我今天特意翻了一下书  书上就没有开关互锁 各位想一下我们平时用的开关基本都是那种平头按钮 就一个触点 反正我没见过还有谁家触点互锁的  。之前是做铣床加工中心剪板机折弯机之类设备的 还真没见过哪家要开关互锁的 最多就是加一个机械式互锁 。电路就像楼主这样的 目前还没听说过两个按钮同时按下去会短路 平时闲的蛋疼我也试过两个一起按下去 可以非常确定不会有问题。至于星三角还不敢下结论说有没有问题 有时间试一下先 不知小弟说的是否有错  请各位指教。 我想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这个意思

网友AC:
电机那里不标明相序有问题啊。

网友AC:
说白了就是把电机正反转的图和星三角启动的图中和了一下而已,也没什么了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