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2):
自动化设备中红色信号灯是故障,绿色是运行,那黄色、蓝色的准确功能是什么?遇到很多设备黄灯代表的功能都不一样。

网友A:
我这是等待。做完产品绿灯变黄灯。再次运行时绿灯。

网友B:
蓝灯是对客户指定要求的故障做指示; 黄灯提示轻微故障,不影响设备运行,影响设备运行的用红灯,运行正常就绿灯.这是我们定义的!

网友C:
黄灯是警报  注意警报不=报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蓝灯是对客户指定要求的故障做指示; 黄灯提示轻微故障,不影响设备运行,影响设备运行的用红灯,运行正常就绿灯.这是我们定义的!
这样用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