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2):
一台三菱J2S-70A的驱动器报37#改好参数后,试机可以,用了一天第二天开机又不行了还是同样的报警,于是再把参数改了一遍又可以了,自己接马达点动测试马达可以转,放了几个小时后再接马达试机又是报37#,现在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会反复的报警,真的是搞不懂了,希望大家可以给小弟一个方向看是哪里的问题是硬件的还是软件的。

网友A:
参数没有人工修改过,有自己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呀,自己乱掉了,改好了用个几天又不行,不断电不会报警,断电过几个小时就会报警。

网友B:
修改好了没有。保存吧

网友C:
是不是存储片坏了,在模块下面

网友D:
同意3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好后带电机可以 用一天就关机第二天开机就又报警,存储芯片换过

网友E:
储存芯片坏了,换吧
http://www.xajed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