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2):
具体问题如下:
每逢闪电天气,厂内的的配电网都会有一次或者几次不稳定状况,具体表现是:1、日光灯瞬间暗然后又亮;2、有变频器的异步电机和有直流调速器的电机都会闪停,需要重新开起来。
厂内配电状况:1万伏进来,经过变压器变成380V,应该是TN系统。
请教这样的问题,有什么有效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应该是高压的问题吧

网友B:
雷雨天气的时候不稳定,就是打雷打闪电的时候对吧。
1.高压进户,首先要确保自己的低压侧没有问题,检查自己的工厂避雷措施,配电房的避雷措施,如果没有则请专业人员安装。
2.检查设备的电箱,电柜,变频器柜,变频器金属外壳是否良好接地(最好是接地,而不是接零)。

网友C:
变压器输出侧的接地要检查,一定要良好, 可考虑重新安装一根接地铜棒.重要设备的电柜里增加C级防雷防浪涌保护器.

网友D:
防雷防浪涌保护器